SAMSUNG 710V (已解决)

楼主(2007-06-15):
机型:三星710V A(白色)

原故障现象:用半个小时左右出现“非最佳模式”;
处理过程1:加焊NT68F63L,加焊SE7889;无效!

处理过程2:编程器刷全新NT68F63L,焊接到板子上;开机白屏!

处理过程3:参考处理过程2

已测13V,5V电压正常,现在只要一插上电源插头屏就亮,所有开关失效,且没有指示灯。真不知那出问题,原想三星的这个问题很简单,编程器都买了一个。请大家发表看法。

网友A:
三星这样的机子,MCU坏了
换一个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这样的机子,MCU坏了
换一个就好

已经换过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故障现象:用半个小时左右出现“非最佳模式”;
出现这问题百分百的是MCU程序和芯片有问题直接换芯片和程序

但是我换了MCU程序和芯片两次了,而且现在的故障现象变为:上电白屏
是否为程序有问题?

网友:
听说NT68F63这个芯片质量很差,新的就是坏的也有,是否和这个有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电白屏看看在焊接的时候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查一下屏主供电,和屏线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如地没有还是
MCU和程序的事,
有可能在焊接的时候不小心短路了,仔细查查相信你应该能查出的.
我以前修不好机器就不睡觉 ...

问题1:焊接NT68F63时我采用拖焊,所有引脚都连在一起了,这会不会导致程序丢失?
问题2:在编程器端读入的文件和要写入的文件有差别,如编程器读出的是CEB0,要写入的文件是4EB0,这是在写入到芯片后读的,有问题吗?

网友:
最好还是换板,换MCU用不了多久。

网友D:
液晶显示器背光的打开与关闭是通过MCU来控制的,如果MCU虚焊或不装就会出现一通电背光就亮,表现为白屏。所以请你检查一下MCU是否焊接实在了,是否有虚焊的情况,仔细检查检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你用的拖焊晕死

换芯片和程序

请问这位大哥,是不是液晶的MCU和主板的BIOS程序不一样,不能拖焊的?我主板上的BIOS经常是拖焊的.....
液晶的要怎么焊才算规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位大哥,是不是液晶的MCU和主板的BIOS程序不一样,不能拖焊的?我主板上的BIOS经常是拖焊的.....
液晶的要怎么焊才算规范呢??

我也有此问,难道不能拖焊吗?对于此种封装的芯片我都采用拖焊,因为焊接质量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液晶显示器背光的打开与关闭是通过MCU来控制的,如果MCU虚焊或不装就会出现一通电背光就亮,表现为白屏。所以请你检查一下MCU是否焊接实在了,是否有虚焊的情况,仔细检查检查。

我的焊接水平还行,因为经常修内存和显存,对于68F63这种大芯片,不会焊成虚焊,不过谢谢你提供的思路,我去检查一下是否有断线的情况.

网友:
还是有个问题,从写好的芯片上读出的内容和要写入的内容不一致,这是否说明程序写入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原程序吗?有的芯片和程序出工厂的时候就是加过密的.

焊接是很好焊的,
反正就是每脚别连在一起,和虚焊就行了,怎么焊我就不讲了

哦,你的意思是编程器读出来的不一定就是芯片内真实的内容,因为芯片或程序加密?
拖焊会引起芯片复位?但是加电前所有引脚都分开了啊?

网友:
现在没有芯片换了,无意中刷了个710V_BLACK.bin,屏黑下来了,指示灯也亮了,但无显示。接着又刷710V_White.bin,又成老样子,白屏。
是不是源程序不对啊,这台LCD的MODEL为:710V  A ,生产于2004年9月,颜色为白色。

网友F:
对于显示器出现白屏的情况,大部分都是屏幕出问题了。
你可以先查屏幕供电是否存在,然后更换屏8脚的那个芯片。
当然也可能是你的MCU出问题了,710V不光是白与黑的区别。建议刷新时,保留原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1:焊接NT68F63时我采用拖焊,所有引脚都连在一起了,这会不会导致程序丢失?
问题2:在编程器端读入的文件和要写入的文件有差别,如编程器读出的是CEB0,要写入的文件是4EB0,这是在写入到芯片后读的,有问题吗?

芯片可能是坏的。

网友:
太复杂了,可是换上MCU以后。也不一定好啊,不知道你们的MCU都是到那里去买的啊,现在液晶的配件也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于显示器出现白屏的情况,大部分都是屏幕出问题了。
你可以先查屏幕供电是否存在,然后更换屏8脚的那个芯片。
当然也可能是你的MCU出问题了,710V不光是白与黑的区别。建议刷新时,保留原芯片。

但是原芯片已经不能刷进程序了,应该是挂了.

网友:
修好了,程序的问题,很难理解.
另:芯片用拖焊没问题.

网友:
三星这种是通病,刷程序是不能根治的.
最好还是换AD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