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要等3分钟才可以显

楼主(2007-06-15):
有一块板,一开机老是不显,测试卡上显示FF,不过要是用电风吹,吹一下还是等他3分后,就会自己显示,不知是什么地方有问题.请各位指点指点,
我是刚来的,什么也不懂,麻烦了,

网友:
先用替换法,确定是主板的问题。是了,换换电容吧。

网友:
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不知你指的电容,是指那个部分的电容

网友:
你的问题都描述不清楚,叫我们怎么帮你解答?最起码要有板的型号,还有你测量的数据!

网友:
SORRY,我的板是 盈通845E的,测量的数据,你指的是什么地方的数据,我是新手,一些不懂的,麻烦你们多教一下

网友:
先测一下,电池,BIOS跳线帽,PW-ON针电压是否正常!
换触发电路相关电容!

网友:
好的,我这就回去试一下。。不知BIOS跳线帽,PW-ON针电压 这些正常的都是几V的

网友:
主板电容没有多少的哪   你还是将具体的主板型号告诉我吧

网友:
盈通主板的845PE,型号是盈通Y845PE

网友:
看看CPU旁边的大电容有没有鼓包的,有的话全换掉

网友A:
电容没有鼓包,这个主板有点会挑电源,有的电源可以启动,但就是不能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没有鼓包,这个主板有点会挑电源,有的电源可以启动,但就是不能显示

这种情况应该就是供电的问题了,换电源可以,证明是电压不足造成的不启动,换个电源启动但不显示,看看AGP供电是否正常(显卡一定要是好的)。

网友:
先看看新手入门上的帖子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AGP供电要如何查,我电容换过了,也清洗过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