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主板cpu不过真不好修

楼主(2007-06-16):
今天接到一块板子,磐正的,cpu不过,插上诊断卡跑FF,复位正常,但bios灯一直不亮,先刷bios但无用,查各部分电压都正常,不知道怎么往下修了,望各高手指教

网友:
怀疑你的BIOS是不是坏的哦    有换过吗?

网友:
有啊,第一步就刷bios

网友:
查南桥到北桥的总线,还有CPU座子,
换BIOS芯片再刷,刷老版本的,多试几个版本

网友:
查一下各AD线的对地值,换个IO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思路都不正确怎么修多看点贴子吧。

网友:
FF并没有那么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