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九6Y120G硬盘电路板烧毁带来的后遗症!

楼主(2007-06-16):
一块金九6Y120G硬盘因没注意散热导致硬盘电路板上的电机驱动芯片及旁边的一八脚场效应管烧毁,用同型号好的驱动芯片和场效应管换上,通电硬盘主轴电机不转,重新直接换上一块同型号的好电路板,硬盘似乎恢复了正常,里面的数据完好,以前装的系统也能正常工作,用MHDD检测状态也很好,但后来却发现不管是对硬盘进行格式化、删除、拷贝、分区等改写操作均不能保存,重启系统后一切恢复原样。非常郁闷!因对金九不熟,该故障是因为硬盘的磁头写电路受损还是由于固件区出错造成的呢?请有过类似故障维修经验的朋友们指点一下方向。

网友:
我认为写电路受损的可能性很高。

网友A:
谢谢张老师。心都
凉了,我这块120G里面的数据岂不是永远封存了,

网友:
又用ISA PC3000作了一次检查,SA Surface Checking全部通过,在作SA Write Test一会儿后出现Displacement Not Calculated的提示,按回车后退出,按字面意思,Displacement意思如下:
换置, 移位, 移动, 取代
【化】 顶替展开法
【医】 移位, 置换, 渗漉
意即xxxxxx没有计算,实在不好理解,既然是检查固件区出的错,还是怀疑和固件区损坏有关。

网友B:
SA测试如果没有返回0 或者返回绿色的那就不正常

网友C:
Displacement----置换(这里只有这个理解合适)

引用 网友A:
谢谢张老师。心都
凉了,我这块120G里面的数据岂不是永远封存了,

即使写电路或写磁头坏,如果读的磁头没有坏还可以读。全盘做镜像,在镜像盘上恢复。如果读的磁头坏了,那基本上就没戏了。或者到有条件的数据恢复公司化大把的钱换盘体内的坏件,大约是盘的8~10倍的价格。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A测试如果没有返回0 或者返回绿色的那就不正常

SA Write Test能进行,但不能全部完成,中途弹出一信息框,标题是“Attention!”,底下的内容就是“Displacement Not Calculated”,很想知道这个错误信息具体代指哪些磁盘故障,苦于没有资料可对照。

网友:
引用 网友C:
Displacement----置换(这里只有这个理解合适)

即使写电路或写磁头坏,如果读的磁头没有坏还可以读。全盘做镜像,在镜像盘上恢复。如果读的磁头坏了,那基本上就没戏了。或者到有条件的数据恢复公司化大把的钱换盘体内的坏件,大约是盘的8~10倍的价格。

这块盘除了写异常外,数据可正常读、正常用,要是把它整个克隆到一块120G硬盘上是可以恢复正常使用的,但关键是原来这块坏盘送修也不是(里面有一些相对机密的资料),砸了心疼,放在那儿看着难受,还不如当初烧板时彻底一点完全坏掉好,简直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 Write Test能进行,但不能全部完成,中途弹出一信息框,标题是“Attention!”,底下的内容就是“Displacement Not Calculated”,很想知道这个错误信息具体代指哪些磁盘故障,苦于没有资料可对照。

Attention!”=注意
Displacement Not Calculated=替换(指扇区)没有经过计算。所以有危险!

网友:
本人罗嗦了一点,没有“决死”的气概(备份、砸)!要是就这么个故障浪费了孤帆远影和张先生的宝贵时间的话,万望见谅

网友:
备份后再砸了!!!!

网友:
正好
拿来练手三
不要气馁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