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片的万能钢网

楼主(2007-06-16):
0.76的还好,但0.6的好像孔小,等锡珠植好后,钢网就拿不下来了,有什么窍门吗?

网友:
1  网做的不好

2  你用的锡珠颗粒不均匀  或者是放错了 ?

网友:
锡珠肯定没有放错,是0。6的,如果直接从钢网孔里漏,刚好都能漏下,但植好后就拿不掉了

网友:
钢网不标准 或者锡珠不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