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制锡炉???

楼主(2007-06-16):
请教自制锡炉要哪些配件????

网友:
买个密封的调温电炉,找个铁盒子盖放到电炉上里面放满焊锡,就可以了。

网友:
搞个电磁炉    放个铁盆子     然后再.........理论可行      实际操作还没有哪个胆哦

网友:
我经常用,电炉是密封的,不会漏下去的,根本就没有可以担心的事。

网友:
有机会一定弄个张老师那样的用.

网友:
我这儿没有张老说的那电炉买。

网友:
以前人家送了我一个300w的单身做饭用的密封电炉,我串了个二极管并联开关,开始加热开关闭合,加热到200多度,开关打开基本上可以稳定在200多度,使用起来既方便也不太费电。后来有买了个1500W的调温电炉。使用上都不错的。前面那个电炉,我整块板子拆着玩,有时直接在上面烤着拆零件,都可以,而且也方便。如果想做饭也可以。总之不会浪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