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NF7-S维修记

楼主(2007-06-16):
我在单位用的机器(主板是升技的NF7-s,CPU是巴顿核心的2500+)前几天拆下做清洁,完毕后发现再也点不亮了,插卡诊断卡根本就不走字,试着换CPU、内存、显卡都没有用,看来是主板出问题了,一边仔细回想拆装和打扫主板的动作一边仔细观察主板,发现北桥旁边有一个贴片电感有点翘起,手指一摸,电感就掉下来了,再测,电感已经损坏,由于找不到合适大小的贴片电感,直接用线短接两焊点,开机,故障排除,这几天下来一直工作正常!

看来大家做清洁的时候要注意了!

网友:
下手要轻啊.

网友:
这个应是偶然的结果

应该是该电感在长期的机箱震动中已经处于快要脱落的状态了

你的清理只是增加了他脱落的进度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