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主板用大硬盘参考资料(转)

楼主(2007-06-16):
今天见到网友(快乐的风)的一个关于老主板使用大硬盘的经验,觉得不错,但本人无大硬盘可以实践,提供给大家参考。

内容如下:
我昨天花了几百大洋买了块250的西数二手硬盘,结果我的VIA694芯片的主板不支持(最高支持137G),想来想去,使用了各种分区软件,都不管用。可能是我水平太低。经过一个通宵的摆弄,总于搞掂:用带工具的系统光盘中的快速把硬盘分成4个区,装上系统,结果还是只能看到137G的容量。从起进入PartitionMagic 把盘从新分区,在这里要注意了:前面几个分区的容量不能大于130G,不论你分几个区,再把后面的容量分成一个区。装上系统,OK!问题解决了。又拿了块440芯片的主板,只支持32G的盘,我采取上面的方法,前面几个分区的容量没有超过30G,后面的容量分为一区,装上系统,容量全部能使用。这种方法希望对朋友们有点启示。

网友:
本人的看法:
对于AWARD BIOS的机器可以结合bios patcher 来个双管齐下。

下面是5个不同网友谈的问题

关于ONTRACK的:
我在我的机器上有这种方法发现了一个问题,我的主板芯片是BX的,当我加载ONTRACK后,我发现硬盘的传输模式不在支持DMA模式(我用老硬盘时,它是支持到ATA33),而变成了,PIO模式,传输速率极慢,CPU占用率特高。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

敢问版主,那那个ONTRACK怎么去掉呢??
我这里就有一个昆腾30G,每换一块主板都要进一次DM,否则是不会认硬盘的!!!

关于DM的:
这个问题我上星期才遇到强烈。。。后来用DM解决

关于bios patcher的:
俄罗斯一个程序员曾经编写了一个bios文件的补丁程序,使用它可以使一部分主板解决不认大硬盘,不认新cpu的缺陷,这也是一种解决老主板不认大硬盘的思路。

2楼的兄弟,你说的软件我用了,原来不认40G的LX主板,现在连80G的都认了,不过只支持AWARDBIOS的

网友:
老大你为我们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啊,多谢啦

网友:
以前在电脑报上看过..呵呵..谢谢分享.

网友:
"对于440芯片的主板,只支持32g硬盘"方法肯定行不通,因在不少主板,在检测硬盘时,就已经卡在那不动了.连自检都过去,又如何进行软件操作呢.

bios patcher还不错,大部分的award bios都可以支持,不过好像没什么高版本,只能支持到137g的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