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PEMT4主板,故障为CPU诊断卡显FF转载

楼主(2007-06-16):
检修过程:测量测试点发现,CPU时钟一个为0.3V,另一个无电压,用测试座测量,发现瞬间测试灯无复位,有时钟,过一会儿有复位,而时钟灯灭。再次关机,开机测量,测试座的反应为,瞬间正常,然后为只有少数灯亮,经逐个原因排除后更换I/O(IT8712F-A  NOCKGIGB)芯片故障排除。(小经验:技嘉主板I/O简称IT8712GB,不可以用普通IT8712代换,有些代换后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技嘉主板I/O一般不可以代换,要用带GB的,我以前也换过,不带GB的就不可以

网友:
是啊!!!带GB的才行。技嘉专用。

网友:
技嘉主板要用原装芯片才行的   若是代换要型号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