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又烫啦!!!

楼主(2007-06-16):
今天有块板,杂牌848P-A,上电后南桥非常烫,测1117 3.3V脚对地正常,USB脚对地正常,CMOS第2脚对地也正常.测PCI的AD线对地值为520----560之间,请问这个值正常吗?如果没问题的话,还应该测哪里?
对了,AGP供电管也正常!
难道南桥局部短路?望高手.......

网友:
去掉网卡,如果3.3VSB,5VSB,1.5或1.7VSB正常,SB还烫,则100%SB挂!
PCI AD对地正常!
你换掉1117试下!

网友:
呵呵,又遇到桥坏的了..

网友:
恩!好的!马上去试!谢谢!

网友:
想再问下PCI的AD线对地值为520----560之间正常吗?还是都应该是一样的呢?
再谢啦!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啦!
谢谢楼上的各位了!

网友:
拿掉1117还是烫哦,看来是挂啦!嘿嘿!
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
拿掉1117后还烫的话,%90都是南桥坏了

拿掉1117后还烫的话,%90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显卡的倒3脚1.5V正常吗,如正常那可能只有南桥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显卡供电的MOS管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