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7-06-16):
各位老师好!
我有一迈拓41G硬盘用MHDD查出了有100多个绿块但是没有红块请问用什么命令可以修复一下这些绿块啊?
我用的erase aerase 都不么啊?
硬盘

网友:
用PC3000
用PC3000应该能弄好

网友:
用PC3000查模块和SA等,没问提的话,就直接开SF了哦,或先G转P,在复位四模快,在生成一下看看!

网友:
用缺陷扫描加表试试。。。。。

网友:
你有没有PC3000

网友:
绿色块又不算什么问题,修它干什么?就是你有pc3000按默认设置也不会为你加到P表G表去的,估计几乎所有的软件都会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病吃药有好处吗?同样没有坏去修它你觉得有好处吗?
我看还是先把什么是缺陷扇区弄清楚的好。
[
]

网友A:
TEST 这个软件
可以G转P
应该可以好
不花钱的!!

网友A:
TEST 对MT还可以
建议新手还是不要用
搞坏盘我不负责!!!!

网友:
哈哈 真要想修好这些 绿块 用 3000里带 的DEFSCORE 曲线瞄准气
做完了在加到P 表里 这个一般是词头的老化造成的
其实不修复也可以用 不影响

网友:
那如果是红块怎么修呢?有PC3000好用么?

网友:
绿快不影响因盘正常的使用的
如果速度不正常的话就是另一种说法了

网友:
就用MHdd就可以了

网友:
PC3000 晕了 你不会和我一样是 初级菜鸟吧
:L 强烈汗

网友:
擦啊 擦啊 擦 一直擦 擦它500遍 是在不行 继续擦 擦擦 擦亮
:lol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