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决一下吧,

楼主(2007-06-16):
        我是2002年配的电脑,现在电脑不能使用了(出现的情况是开机后屏幕没有反映,没有出现自检声音也没有其他任何声音,但是CPU的风扇在旋转),配置是V星KT333的板,GF2的显卡,,CPU是AMD XP 1700 ,内存是金石顿DDR333 256M,..在不能使用之前经常出现电脑南屏,说是有硬件出问题,我把电脑拆开后清洁了一下,开机就出现报警声音,多开了几次就没有反映了.我把电脑拿到电脑公司去修,他说换了一块CPU后能运行,但是成功使用几次就又不行了,把我的内存和显卡换到其他的电脑上都能正常使用.
后来我从朋友那里拿了一块好的主办和CPU来装好后又能用了(没有上螺栓,简单的使用了一下),但是启动后在进入WINDOWS XP的启动画面后就死机,重新启动还是不行,然后我把主办和硬盘这些东西整齐的放入机箱内上好螺栓,盖上机箱盖子,启动计算机没有成功启动出现了报警声音,重新启动又出现报警,而且有报警声音不是固定的,有时候启动是1,长时间的警报.2,嘟2秒停顿一下再嘟2秒......  3、嘟一下(很短)停顿一下嘟。嘟。

         现在我把原来的CPU 主板,显卡,内存都换了,电脑可以正常使用了,但是经过一次意外的关电脑,电脑就不能正常进入WINDOWSXP了,要启动2次才行,多启动几次就又不能启动电脑了,报警声音也没有了,现在用检测 卡检测,显示主板没有启动。我把主机电源拆开里面有很多灰尘,各位高手觉得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因为电源的问题把主板烧了,还是因为机箱内可能出现的短路把主板搞坏了,

        先谢谢各位了!(请不要说什么换一台新电脑,那当然能解决问题,谁都知道,但是我因为没钱)

网友:
问题本来不严重的

首先换电源

再就是换个硬盘装系统测试

或者将你的硬盘格式化 分区在安装系统

网友:
字太大了,看着烦...

网友:
是不是现在主板坏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电源的问题又不感买个新主板

网友:
看情况应该是电容鼓了 你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