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快V星的主板鼠标键盘不可用 求 教!!!

楼主(2007-06-16):
一快V星的848P NEO-V  INTEL 芯片组  能开机   但是鼠标键盘不能用 测鼠标键盘 供电脚4.12V(注:没有鼠标键盘跳线)

网友:
电压偏低.查鼠标键盘后面的电感电容,排阻,把鼠标键盘后面的排容去了

网友:
去除PS2口后的电容

网友:
可能有电容漏电,把键盘鼠标口后面的贴片电容都拆掉看电压能上来吗?

网友A:
以前有修过一块810板子也是键盘不能用,后来换了一块COM口的芯片居然好了,不明白为什么

是巧合??

网友:
把接口上的电容去掉同时测一下电感,有没有题,还有保险电阻

网友:
直接换USB的算了

网友:
换USB的得了!有省事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修过一块810板子也是键盘不能用,后来换了一块COM口的芯片居然好了,不明白为什么

是巧合??

COM 连到IO,IO连到PS2,这是关联性很强的东西啊
COM短路自然极大可能影响PS2不能用啦

网友:
有可能是5V供电的电感变值。用表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要是好不好的话.就查到IO或到南桥的线路.看看有没有断线的。我就修过好几块断线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