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3的主板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7-06-16):
我有一块533的主板,进不了系统,我什么多换过了,还是进不了,我换了一块主板就可以了,CPU.内存.硬盘.多是他原来在用的,我换一块就OK了,请大家解一下,,,,,急
进不了系统

网友:
刷一个BIOS,如再不行的话,你测一下时钟是不是正常

网友:
晕,你放一下电试试,最起码得有DB卡吧

网友:
主板坏了
解释就是这个!

网友:
楼上的在叫我吗?
楼主把最基本测试做一遍,应该可以搞定故障点

网友:
当然是了...............

网友:
我修过一个板进不了系统,换了IO就OK了。

网友:
进不了系统很多是软件故障,比如多换几个硬盘,内存,显卡等。。。还有驱动。
今天碰到一块板滚动条走了几下就重起。后面换个硬盘就好了(原来的硬盘是修过的,换过板),原因自然很明白了

网友:
再检查一下显卡插槽是否有问题.

网友:
我一直没解,不过我IO也坏过了,我觉得有点想北桥。这只是我的感觉。

网友:
论坛里有专题帖子

网友:
估计是IO问题

网友:
时钟不正常了。。。 换一个时钟IC试试吧

网友:
CPU旁边的滤波电容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还是你的主板有问题,否则它不会这样
那你刷一下BIOS 看看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