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V-X 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7-06-16):
一块 ASUS K8V-X 的主板,点不亮。
南北桥,I/O 温度都正常 ,,就是 电源接口第14 脚对地短路,,,
数码卡没有显示。
如果是ASUS 的复位芯片故障的话,可能会导至第14脚 PG 对地短。
还有就是 电源管理芯片,会导至第14脚 PG 对地短。
谢谢。。。
不开机
芯片
点不亮

网友:
还有,IO也可能会出现这种

网友:
14pin短路拆了AS-XXXX 和I/O

网友:
那就没有救 了。。没有AS*****这个备件。。。

网友:
如果拆了io和复位芯片还短路的话,就应该查14脚的线路了

网友:
后面我没有拆了~
因为没有备件,,,拆了,还要装上去,还给客户。

网友(2008-04-30):
我手头上也块这样的板,正常使用时突然死机,关不掉,就直接关了电源,再开就不动了。
拆机箱发现灰尘特多,清理了还是开不了,就把主板拆了下来,偶尔点亮了一次自检到硬盘时花屏,自动关了,后来再都点不亮了。
现在的状况是上电,主板上指示灯亮,CPU风扇转,CPU热,无法判断是否自检,显示器闪,但按下复位按钮时很小的“滴”声。
请高手帮忙。

网友:
ASUS K8V 的一般坏南桥(VT8237)的比较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