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7-06-16):
看到拆焊台这些写着过零控制,不知道和没有过零控制的设计相比,具体有什么优势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网友:
加入过零电路的目的就是使电路中的可控硅在交流电过零处导通,以避免可控硅在正半周或负半周高电平处导通产生过高的冲击脉冲波,对电源产生污染,并且对并联在电路中的其它用电设备产生影响。

网友:
感谢两位!!看来为了这个过零,多花2百块还是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