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使用说明,希望对不会用的朋友有点帮助.

楼主(2007-06-16):
看好多朋友都问具体怎么用MATS,其实不复杂,
首先说明的是MATS是在纯DOS下使用的工具而不是在WINDOWS下用的;
至于怎么进纯DOS相信大家都会吧,
如果你的系统是XP,请去网上搜索一个虚拟软驱软件,
简单设置之后 开机就有个选择项可以进DOS了;
把MATS.EXE放在一个目录下,如: D:\VGA\
进入DOS模式之后,转到D:\VGA目录下
输入MATS 按回车
这时,如果你的显卡是N卡,型号在MX4XX~6XXX之间
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测试画面,
过程怎么花都不用管他,等测试完毕之后会跳出结果
格式如:
FBA0~31
FBB0~31
FBC0~31
FBD0~31
或FBA0~31
   FBA32~63
   FBC0~31
   FBC32~63
或FBD0~31
   FBD32~63
   FBD64~95
   FBD96~127
.........................
如果你的显卡实在是花的看不到测试结果,就用一块好的显卡进入DOS
然后进入D:\VGA目录下,应该会生成个report.txt文件,测试结果就存在这里边,
输入 TYPE REPORT.TXT 回车
就会显示测试结果 ;
或直接进入WINDOWS 找到D:\VGA\REPORT.TXT 记事本文件打开查看结果.

至于看到测试结果
怎么确认究竟是哪个显存有问题,这个不能一概而论,也没有具体的好方法.
规律只能靠大家慢慢摸索;

PS: MATS 只是测试哪个显存上有信号存在问题,并不能绝对定位某一个颗粒是坏的,
因为信号一端在显存上,另一端在GPU上,而且GPU坏的几率要大一些.

因为写的匆忙 有表达不对的地方,恳请高手批评指正.

网友:
请问ATI的卡有类似的软件么?

网友:
好资料   按时个人并不喜欢用软件检修内存的

有时间进DOS或者再换显卡什么的     我都将显存换一遍了哦

网友:
能确定那颗显存坏的话就好办了!

网友A:
真是及时雨,建议加分,会继续关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及时雨,建议加分,会继续关注.谢谢.

谢谢鼓励!
第一次发原创帖,表达能力不是很好,只希望尽点薄力

网友:
我只是写给一些不知道怎么用MATS测试的朋友看的,
至于一些高手们,只想着看到测试结果,
就急着想知道定位到底哪个颗粒有问题的,
我帮不上忙.
高手们如果看了觉得没意思可以一笑而过,
不要说些风凉话,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

网友:
我觉得说得很实在,一般这种类型的测试软件的规律往往都要自己去探索的。象R.S.T.有个说明书都没有什么用,很多东西没有那么现成的。

网友(2007-08-09):
三种格式是不是指32M。64M。128M的显存呢。分四行是不是指四个显存颗粒。不知我说得对不对

网友:
我知道这东西是可以大致检测出损坏显存的位置的,以前听一个师父说过,不过他没有说明白,我也听得更不明白。希望高手们大方一点,让我们这些菜鸟少走弯路啊!!!

网友:
谢谢,说明书,好象不同的厂家显卡的显存顺序也不一样

网友:
我觉得同一板型形的显卡它的显存排列起码是一样的,拿一块好的,把它的一个数据脚挑开一个测一下就应该知道规律。有空试一下。现在显卡没有以前的那么杂了,大家都用公版设计,差别应该不大。

网友(2007-09-28):
觉得说得很实在,一般这种类型的测试软件的规律往往都要自己去探索的。象R.S.T.有个说明书都没有什么用,很多东西没有那么现成的

网友:
继续顶~呵! 维修是要动脑子的,人家什么都说出来你只是会做如换了一个新的东西 你不明白道理还是没用。结合刚看的短接DATA的方便排除应该很快能知道.

网友(2007-11-11):
看不懂测试的结果 怎么定位芯片?

网友:
很有好处,正在学习中,
只是拆装现存费神,
而且容易短路和虚汗

网友:
就是不知测一次要多少时间,我试了一下。太久了。一般都没测完过,报告会有一个,但都是坏的,好卡测出来也是坏的,这是何道理?

网友(2008-01-22):
听别人说每种芯片的显卡都用不同的版本,是不是真的?

网友:
很好啊,知道如何使用就行了,对于怎样用好,那是个人的问题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网友(2008-03-13):
其实这样也更本不能定位在那个显存上.因为他们是一对对的与GPU相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