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死机!

楼主(2007-06-16):
大概配置如下:主板845GL 硬盘40G 内存 两根128 新装了系统就蓝屏死机、重启就系统非法了! 初步判断主板问题。各位能给个准确的答案不?
硬盘

网友:
把你的两根128,去一根试试,内存有时候就算是一模一样的,也会出现不兼容的情况

网友:
内存应该不存在。因为之前一直用起好好的。最始问题是因为经常出现掉线的原因。然后我加了张网卡就蓝屏了

网友A:
刚装的系统有可能哪个驱动装错了。。。

网友:
这块主板是不用装驱动滴!

网友:
将加的网卡换个插槽看一下,是否网卡与(集成)显卡冲突之类问题!

网友:
上次我淘了一个网卡,刚插到机子上没发现死机,重启了一次后,频繁死机!检查一偏之后无奈之下拆机箱仔细看以前没问题,就怀疑网卡了!拔掉后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