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关机重启大家遇见过吗?

楼主(2007-06-16):
一块810的板子,软关机会自动重启,我测了一下好象都正常,这个毛病大家有遇到过吗?该从何下手大家说说!
自动重启

网友:
这里是板卡级的维修,你要用代换法,确定是那里出了问题,再发帖,如果是系统的问题呢?所以你要先做一些初步的判断,别人才好帮你啊

网友:
可能主板问题····

网友:
如果是主板问题,最先考虑开机用的门电路或者IO

网友:
我在这发帖当然是板子问题!,是门电路问题吗?我在仔细看看

网友:
我的机子也有这种问题,是显卡导致的
不知道你的是不是一样!

网友:
你先确定是板的问题再发贴好吗?

网友:
系统装过没有 我碰到过好多这样的问题 后来都是装系统解决的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查了好久,后来换了网卡解决了,第二次遇到是换了个W83627解决,第三次查了好久都没解决,反正这种问题不怎么好修,也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
用替换法来吧楼主~~要不浪费大家的感情~~~
做系统 换显卡 电源 机箱 [我用过的]好了最后主板

网友:
软件的可能性比硬件的大。

网友:
同情楼主,也可能是硬件问题。我遇到好几次,,怎么装系统换电源都不行

网友:
一般我先看BIOS电源管理里的by lan 把它disabl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