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的使用经验转贴

楼主(2007-06-16):
热风抢有以下几种类型:

1、普通型:价格约三百¥¥¥,此种热风墙主要就是温度不稳,忽高呼低,风凉也不稳。这种的风墙的刻度只是调整它的功率大小,所以开机时温度生的很慢,好几个分钟,而后温度直线上升,稍不留心就会烧坏东东。比如公方、CPU、线路板等。它虽然也有温度检测,它好像只用来温度过高保护,而不真实的调整温度值的。建议大家不要为了省前,而经常培机。

2、标准型:价格约五六百,此种热风墙的刻度真正是用来调整温度的,开机时升温快,几十秒即可达到,而且温度不会直线上升,在相差不大的范围调整,风量也比较稳定,适用于休手记,我用这种风墙很好,比如3508的CPU在90%以上不会烧坏。

3、数子温度显示型,此种与第二种性能基本相同,就是多了个数字温度显示,有的很准很精确。不过也有的显示温度不准,很容易产生误觉。另外根据厂家和生产早晚的不同,很早以前的不一定实用。

补充网龙的一点,我用数字温度计测过,实际使用温度是:(小头风嘴)在风口350-400度,一厘米处约300-350度,2厘米处260-300度。有代温度计的数字网用表的网有可以来测试。
如果使用的是没有数字温度的热风墙,可以用风墙在3厘米处吹一张纸来估计,如果纸不会很快变黑,慢慢发黄为适宜。

热风枪正确使用,去了解热风枪的特性大大节约你的时间,一年可以节约几千元呀!
1、你知道为什么你使用热风枪吹带塑料壳的功放吹坏或变形吗--因为你使用不当或不了解热风枪特性所造成的!
2、你知道为什么你使用热风枪吹CPU时CPU坏了--因为你使用不当或不了解热风枪特性所造成的!
3、你知道为什么你使用热风枪吹CPU把CPU那下来了可是主板和掉焊点吗--因为你使用不当或不了解热风枪特性所造成的!
4、你知道为什么你使用热风枪吹塑料排线坐或键盘坐和一些阵铃吹下来或吹上去会坏吗--因为你使用不当或不了解热风枪特性所造成的!
5、你知道为什么你在吹焊CPU是常常会出现短路换新CPU或其他BGA的IC也不能正常工作吗--因为你使用不当或不了解热风枪特性所造成的!
6、你知道为什么你接主板断线或掉点时在吹焊上CPU是成功率这么低吗!因为你使用不当或不了解热风枪特性所造成的!
(一)你在吹带塑料外壳功放时往往会把功放的塑料外壳吹变形或烧坏,我用热风枪850举例,在吹塑料外客功放时如:5110的把热风枪的温度调到5.5热风枪的刻度风量调到6.5-7实际温度是270度-280度(根据自己热风枪)风枪嘴离功放的的高度是8CM左右自己掌握,吹功放的四边(因为金属导热快锡很快就熔化了)热量很快进入功放的低部就这样功放完好无损的那下来了,在焊新的功夫先用风枪给主板加热加热到主板下的锡熔化时在放上功放在吹功夫的四边就OK了!你会了把很简单的就是自己平常使用风枪时没有注意呀!
(二)在去CPU时把风枪的抢嘴去掉,热风枪的温度调到6热风枪的刻度风量调到7-8实际温度是280度-290度时风枪嘴离CPU的的高度是8CM左右自己掌握,如:3508的CPU,风枪斜着去吹CPU四边尽量把热风吹进CPU下面这样就很容易完好无损的吹下CPU了!你是怎么样去CPU的也是这样吗?
(三)主板断线和掉点大多是自己操作不当造成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告诉你,特别是带胶CPU最容易操作不当造成主板下面断线和掉点的,我自己那下带胶的CPU经验介绍给大家,热风枪的温度调到5.5热风枪的刻度风量调到6.5-7实际温度是270度-280度直上直下对CPU吹大家都知道CPU的封胶一般受热后就松软了如:998的三星的飞利埔的受热后就松软封胶首先把CPU四周的胶加热清净后在去动CPU,给CPU加热时要均匀让CPU下面的锡全部融化时在起CPU这样就不会出现断线和掉点的情况了,你是否想把封胶带在主板上还是带在CPU上你自己就可以做到的,用一个扁铲的起子自己做,就是自己用的制锡板的钢板做材料,剪2CM宽就在把磨成象刀刃就可以了用专用工具夹好它,当你把CPU下面的锡都融化了你把你自己做的工具插在CPU下面你想把封胶带到CPU上你就把工具顺着主板插下去,你要是想把封胶带到主板上那你就把工具顺着CPU下面插下去就可以了,你知道为什么会出现断线和掉点吗,是因为你在加热是没有加热匀大部分CPU下面的锡融化了有一小部分还锡没有完全融化造成的,大家都注意了把为什么断线和掉点都在主板的某一小片比较多其他主板大片都没有断线和掉点呀这就是你在使用风枪时没有对CPU加热均匀造成的!哈哈知道为什么了把!
(四)去或焊塑料排线坐或键盘坐和一些阵铃和去功放一样的主要掌握热风枪的热度和风量就可以了!不防你自己试试!
(五)吹焊CPU是常常会出现短路换新CPU或其他BGA的IC时为什么有时会出现短路现象吗,我自己的经验在吹焊CPU或其他BGA的IC时主要是把主板BGA的IC位置,把主板下面清洗净在涂上助焊剂IC也一样清洗干净最主要是要注意IC在主板的位置一定要准,在吹焊CPU或其他BGA的IC位置不准吹化锡时IC会自动定位你也不知道是不是错位了所以要注意IC在主板的位置要准的使用热风枪风量要小温度在270-280度有自己来定就可以了,在吹焊IC是你要注意一点你制锡的锡球大还是小,锡球大在吹焊是要注意要IC活动范围小一点这样就不容易IC下面的锡球滚到一起了造成短路,IC的锡球小活动范围大一点还可以,我不知道你注意这一点吗!
(六)你知道为什么你接主板断线或掉点时在吹焊上CPU成功率这么低吗,我想你没有找到原因,我替你找原因的,大家都知道M系列就是998,8088CPU下面断线和掉点比较多的是大家维修中的一大难题,我自己经验介绍大家,接线我想大家都没有问题可是大家知道吗关键不是在接线上是在焊接上,你接的很好焊接不好成功率就底,有的在接线是常常使用一些胶如:绿油,耐热胶,101,502等胶去固定他的使用这些胶固定也是一个好办法的,可是这样你的技术也到这里为止了没有提高的念头了哈哈看看我的一招不知道大家使用吗,接线不用胶固定就以下焊好CPU不管断多少线和掉多少点哪怕是外飞线也可以一下就搞定了,大家注意这一点为什么在接8088主板CPU位置下面断线和短点在吹焊上CPU成功率比较高为什么998主板CPU位置下面断线和短点在吹焊上CPU成功率比较低我想大家一定知道了,因为8088主板上有明显的CPU白线方框位置的所以就容易点可是998就不容易了因为它没有CPU位置的标志呀,怎么做才能达到焊接最佳位置呢,大家都没有注意这一点都是知道大概的位置去吹焊CPU你要知道CPU下面是一 接的线和补焊的点呀,稍微一动你接的线就脱离了所以位置是主要的!我最多接了34根线部7个点用了2个小时不用胶固定一下就搞定了,我讲讲我的经验,掉点的先挖出点来在用锡浆添满他,接线把断线的地方绝缘漆刮出1.5CM长在度锡把线焊好我用的线是最细的漆包线,在把断线的点窑里添平锡浆这样就接好了开始焊CPU,8088CPU位置好定的可是998的位置就不好定了,你在那一个没有折下CPU的998主板看看它那CPU的位置在那里在把你接好线的主板CPU位置定好呀热风枪的风量要小温度自己掌握一般在270-280度就可以了,主板上不要涂助焊剂在CPU上涂助焊剂(注意在开始接线是要用吸锡线把主板CPU位置上的多余的锡要吸净在接线,这样就不会出现不平的现象了定位就好定了)定好位了在焊接时不要用任何东西去帮CPU不让它动在焊接时CPU下面的锡融化了有一点微小的动或不动,CPU有一点微小你能看出来那成功率就小了你在焊接时看不出CPU动哈哈那你成功了!
我在说一点
焊工在我们维修中起着主要地位的,你的焊工不好你在是高手也不行的,要是你焊工好了自然维修水平就高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你没有很好的焊工就说你是维修中的高手你在操作焊接是会出现不必要的故障和坏件短路等那你还没有一个焊工高的新手维修速度快的,现在我们维修业特别难做了维修费太底为了提高我们的焊工近少出现不必要的麻烦提高自己的维修水平

网友:
自己热风枪的温度风量,只要自己控制的好.

网友(2007-11-12):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老大字太小了。

你写的很精彩..........

多写几个例子好了。

网友:
老大好象是修手机的

网友:
感觉不是用风抢修主板。。。。

网友:
在去CPU时把风枪的抢嘴去掉,热风枪的温度调到6热风枪的刻度风量调到7-8实际温度是280度-290度时风枪嘴离CPU的的高度是8CM左右自己掌握,如:

有没有搞错,离开8cm还能吹下东西?

网友:
对于我很有用,谢谢楼主。

网友:
大家要规范用字啊,这文章都处都是错别字,看了很不爽!更别说有兴趣去学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