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GPU损坏?

楼主(2007-06-16):
七彩虹 440-8X CV版 64M DDR 64BIT 显卡,开机黑屏,一长二短报警,供电都正常,GPU也热, 晶振也换了,显存不热,但供电正常,没有
示波器
无法看波形,请高手指点,是不是GPU坏了啊?GPU是MX440B-8X
显卡
黑屏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咯

网友:
不能刷,提示找不到NV显示设备

网友:
补充一点,BIOS自检可过,诊断卡走到FF

网友:
这卡GPU坏的还是比较多的,打下金手指的阻值

网友:
开机那个鸣声就是提示没检测到显卡,代码一样可以跳过去的,刷BIOS提示没找到NV的话,极有可能GPU出问题了

网友:
破七彩虹
垃圾品牌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没办法。????

网友:
补一下焊先~~~~~~~

网友(2007-08-16):
回复 网友A:
打bios有波没有,看看信号到bios没有

网友:
GPU坏,有什么方法快度地知道?????????

网友:
查一下金手指阻抗吧,这样就可判断是不是GPU的问题了

网友:
跟好卡对比的查一下金手指阻抗.

网友:
到现在谁也没有说出一个简单而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也很想知道,不过可能现在还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快?芯片拿下来换个好的上去。
没有什么很标准的办法,一般都是打打AD线和电压线。
我遇到块显卡,拆了PWM电路,GPU核心电压线还是对地短--->叛死刑

网友(2007-09-17):
有不有,一些好一点的方法修显卡

网友:
l高手啊,显卡也能修哦

网友:
首先侧显卡的供电 然后在修啊

网友:
我是这样叛好坏的,1看一下芯片供电阻值2打金手指的阻值3看一下GPU有没有压碎4对圩刷BIOS我还没刷过

网友(2007-12-13):
我也碰到好多块显卡怀疑 GPU坏。主板开机发现有没有显卡,报警声都一样。看监测卡数码管在31时稍停,然后继续往下走直到检测结束。

网友:
供电复位时钟,找一台示波器测,把GPU放最后

网友:
用手用力按一下MPU,看是不是它虚了,当然打金手指的阻值是可判断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