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主板时钟不正常,CPU复位电压低,如何修啊?

楼主(2007-06-17):
一杂牌845主板,上负载量主供电压正常1.72V,时钟电压一个没有电压,一个有0.8V,复位电压只有0.42V,PG正常,内存、AGP、南北桥供电都是正常的,诊断卡复位灯常亮,CPU部分的三个电感有点 发烫,情况就这些了,请问老师们这块板该如何修啊??
复位灯常亮
复位电压低

网友:
时钟不正常当然先查时钟了,如果只是一个点的时钟不正常,可以跟线查这个点到时钟IC的线路上的330或560电阻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老大你这么晚还在啊,这种情况我以前也遇到过,都没有修好,会不会是时钟IC的问题呢

网友:
我申请的斑竹我刚给你回消息了,怎么样啊?

网友:
还要注意和线路相连的,在时钟IC旁边的贴片电容~~有可能是它们的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这种问题多半是时钟的问题,你可以更换一个时钟芯片试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问题 打一下北桥ad线

网友:
修时钟!查其供电 换晶振 换谐振电容 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