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彩显,高手请指教

楼主(2007-06-17):
请问高手,17CRT显示器上下轻微抖动
什么原因,怎么处理呀~~~~~?
急~~在线等~~~~!

网友:
场块供电的滤波电容 漏电

虚焊、瓷片电容漏电  测量场块供电 电压稳定不

网友:
还有场消稳也可能造成这样的问题.
注意检查下

网友:
场块坏也会出现此问题

网友:
还有查一下场输出的反馈电路

网友:
查场同步信号的线路,代换其中的电容
另外你300V的大电容换过没有

网友:
我觉的好象是摩尔调整的问题

网友:
KAO
我公司谁拿我的号发帖子了~

网友:
数据问题也会出现这个现象.已经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把场摩尔调到最小,还有问题就是场扫描的问题了.

网友(2007-08-27):
楼上的,你又这样来?
总结一下,,,,楼上大多说场电路,估计你也想到了,可是查了也不好吧?,,,刷个EPROM吧.解决问题

网友(2007-11-23):
场块供电的滤波电容 漏电,虚焊、瓷片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