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短路

楼主(2007-06-17):
昨天接到一块主板,型号是P4IBASD,应该是精英的板吧?CPU供电部份烧的一塌糊涂,电容全部爆浆,修之前我试过可以加电,于是换掉所有电容,烧毁那只管型号是PHB55N03,没有找到同型号的,就换了个60N03,加电大约有30秒钟就自动关掉了,以后就是开机时诊断卡闪一下就断电了,取下上边三个MOS管,发现中间那只(圆圈处)已击穿,三只管全换成60N03也不行,但我从电源插座处测+3v.+5V.+12v等对地都不短路,干脆取下所有管,还是不行,又取下电源芯片,也不行.是不是北桥完蛋了?我是新手,现在思路只能想到这里了,请大家帮忙诊断下!!!

网友:
看你的那个电源管理IC好像是494的!如是的话检测三极管772和882,这两个最易出故障!

网友:
SB是否有5V待命电压?
PCI AD 是否对地短路?
3.3VSB是否对地短路?
CPU核心供电是否正常?
有没有跑上下管 --电源IC--ATX线路?
建议先从SB查起 途经CPU 一路杀到NB!

网友:
打CPU CORE和NB VDDQ阻值,都为0为北桥挂

如果主新片是494或者是KA7500B的话,一般主供电短路,北桥也难幸免了

网友:
哈,楼上说的方法俺也去试一下

网友:
修好了吗?期待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修好,客户急用电脑,直接换了新的主板.电源.內存,坏主板他拿回去了,真遗憾!很好的学习机会.

网友:
是啊我也遇到过好多短路的板子好多都没修好~~~真遗憾

网友:
494或者是7500设计的主板,Vcore部分出问题不好修,一般772和882对管出问题的多,不怕费事或者不想动脑的可以把494或7500周围小元件全换了,呵呵。
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如果故障确定是772和882,最好同时把上管也换掉。

网友:
一般供电出问题就会短路。CPU fan的共电芯片也短路也会加不上电。如果找不到短路地方,我的建议就是拆,直到拆到不短路为止。哥们我只能帮你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