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VC2000频率计 实战主板测试

楼主(2007-06-17):
今天借了个胜利vc2000的频率计-----还在选择  所以先借个试试 有关vc2000的详细参数可以在网上查到 不在赘述 有A B两个通道 A道50M-2.4G       B道 0-50M  还有计数和测晶体功能

主板上大致能测到频率有:    ①32.768K  这个频率一次性通过 很稳定 十拿九稳 待机和开机都能测到  ②PCI 33.3M 这个也很稳定 测了两块主板 对比略有偏差 大致相等 不过post跳26后这个频率就没了检测不到了 这就是低端post卡为什么停在26的原因   ③ AGP 66.6M 也很稳定
④内存6个CLK 全部通过  频率大致和cpu外频一致  ⑤cpu外频BCLK0 BCLK1 这两个信号比较微弱 上假负载虽然有波形但测不出频率 上cpu后才测出 不过BGA的cpu座就难测了 必须在背板上找到点 ⑥ 最主要的频率 主时钟芯片14.3M  这个频率有些板上直接在晶体上就能测出 有些板测不出 但可以在芯片输出脚上测出  ⑦ 网卡声卡频率 也是如此 直接晶体上不能保证全部测出 ⑧IO上有两个频率 24M 33.3M 直接测出 一次通过

刚刚检测完就发帖了 还有那些频率遗漏的 请大家对我说一下 我得赶紧测一下 呆会就要还给别人了 大体上对这个型号的频率计还是满意的

网友:
有钱真的要搞个精准的频率计才行.有时能帮上大忙.

网友A:
补充重要一点 用原配的检测线 一个都频率检测不出 可能线抗干扰性差了  用了自己示波器上的线才行

网友B:
是阻抗太低,高频只有50欧。示波器上的阻抗高。

网友:
LZ你说的那个东东要多少钱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阻抗太低,高频只有50欧。示波器上的阻抗高。

50欧怎么可能 您是网上查的数据吧 实际是50M欧 我用数字表的200M欧档测的 您说的是表笔的阻抗吧?

网友:
频率计的输入阻抗说明中有,低段是1M,高段是50欧。
说的是在相应频率下的交流阻抗,不是直流电阻。包括电容电感电阻的一个混联网络。万用表是量不出来的。

你可能知道电视的外线阻抗一般是300欧,内线75欧,就是两根线,什么也不接,也是这个阻抗。另外大气的等效波阻抗是375欧姆,万用表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测量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重要一点 用原配的检测线 一个都频率检测不出 可能线抗干扰性差了  用了自己示波器上的线才行

其实你补充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尽管你不一定完全理解其中的缘故。很多人使用就失败在这上头,你发现了替代品,而且成功测得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重要一点 用原配的检测线 一个都频率检测不出 可能线抗干扰性差了  用了自己示波器上的线才行

没错,我刚开始也是用原配的探头测量但测不准,后来也是用示波器的探头才能测量准确。仔细看频率计(我的是ZWF-3)的探头做工比示波器的探头要粗糟的多。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用了一年多了!

不过我修到频率故障较少!这东西测量还是比较准确的!

价位又不高,记得我当时是花了280元买的,现在多少钱不知道

网友:
我也没有用过具体怎样看大家用过的哟!!

网友:
楼主,你都有示波器了,还要频率计。不是重复投资了

网友:
我再做一点说明:测试应该在输出脚上进行的,因为输出位置有一定的负载能力,晶体的引脚位置负载能力非常低,承受不起仪器加给它的负载,所以会造成无法测出。无法测出的另一个原因是频率计需要有足够的输入电压,如果测试位置的电压不能满足要求也会造成测不出或测不准。

网友:
更正一点: 上次测32.768晶体用的是VIA和sis的板   都能正常检测出  但最近测intel板的32768晶体频率 全部测不出
我估计intel 南桥晶体输出幅度比via和sis的小 影响检测

各位有频率计的弟兄 你们的频率计能检测出intel 南桥32.768晶体频率吗?

网友:
看了这帖子.我就买了一个同样型号的.晕啊.一个频率都测不出.不知道会不会白花了280元

网友:
到底好不好用勒 严重关注中...

网友(2007-07-17):
哥们 要用高阻抗的表笔 用示波器的线最好 还要注意档位

网友:
我有台2.7G的频率计,有时间去测量下南桥32.768晶体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