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主板BIOS损坏,请教高手!

楼主(2007-06-17):
我的一块英特尔型号: D845GLAD,原装845GL主板,BIOS坏,诊断卡提示E9/ER,无法找到BIN格式的BIOS,网上下的BIOS解压后都不是BIN文件,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除了找块同样的板子外还有什么办法?
文件
iOS
主板

网友:
到英特尔的官方网站上面下载相应的BIOS文件,然后刷新!如果能找到一样主板,可以用热插拔法进行刷新。

网友:
http://support.intel.com
这是英特尔官方的网址!!!

网友:
对了,再看看主板自带的驱动盘上面有没有!象华硕和其他一线主板大厂,光盘上面都有BIOS文件。

网友:
BIOS文件下到了,可是里面都没有BIN的文件啊,我主板现在无法开机,怎么刷?官方的BIOS是升级BIOS

网友:
到BIOS下载区请助。

网友:
bios 下载区应该就有的,去找下吧 BIN 格式的

网友:
老孙有空到杭州来看你

网友:
这里边应该有它的BIOS资料啊

网友:
谢谢大家和斑竹,我在BIOS区找到主板BIOS文件了,还是BIN格式的,现在板子又重新可以使用了,爽啊,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