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个时钟的问题

楼主(2007-06-17):
请问下什么叫系统时钟,什么叫基准时钟各来自何处

网友:
没听说过,不过,顶上去,让知道的人来说~~

网友:
我也想知道,哪位高手快出来指点一下啊,谢过了 :L :L

网友:
偶也顶一下也想知道呀

网友:
这个好像百度一下就可能找到吧,不用这样问吧

网友:
猛顶,我不知道,不好意思

网友:
时钟应该就是震荡电路吧,是提供给主板各个硬件使用的。
具体什么是系统时钟和基准时钟本人也不清楚
顶一个

网友:
14.318MHz和32.768KHz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我是在书撒谎能够看到的啊/

网友:
14.318MHz和32.768KHz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我是在书看到的。

网友(2007-07-20):
baidu一搜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