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ST 40G的硬盘速度慢得不得了。

楼主(2007-06-17):
一块ST 40G的硬盘速度慢得不得了,开机自检完面后,要等好几分钟(不低于5分钟)才出现到<<<<<<<<<这一步,并且每走一个“<”就要大约几十秒,选择DOS启动(该盘上安有虚拟软盘启动),用DIR看各个盘上的内容时感觉速度正常,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
硬盘

网友:
不知道是硬盘的问题,还是主板或其他配件的问题。最好经过别的机器验证,或硬盘经过检查,见硬盘发帖公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硬盘的坏道多了,用MHDD修复一下,看会不会好点,试一下吧!修复以后低格一下,看看吧!

网友:
可能是硬盘扇区老化 绿块 红块多了 需要清除

网友:
我用DISKGEN扫描有20多个坏道,用效率源扫描有73个坏道,没法只有把坏道屏了不用。在些谢谢楼上三位朋友的帮助。

网友:
我认为是磁头的毛病,磙头扫描或寻道出了问题。

网友:
坏道问题,可以用pc3000做sf,效果很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