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报A7 A6 该如何解决呀

楼主(2007-06-17):
诊断卡上报 A7 A6 是不是内存没过 还是要刷BIOS ?
刷BIOS

网友:
查内存供电 刷BIOS

网友:
谢谢你 朋友 明早我就去刷刷看 内存供电 我查过 正常的

网友:
记住还有内存时钟!IO有问题有时也不过内存的!

网友:
北桥有问题也不过A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