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6VM7-4I反复故障盼望解决中

楼主(2007-06-17):
从前就这问题,各电压都正常,放一段时间可以用,但有的时候会突然断电,再开就不触发,绿黑强行开,电源直接保护

过一段时间又好了

这啥问题这是 GIGA的垃圾板 日了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是个什么状态

晶振有没有波形,有没有待机电压等等

网友:
明天看看 今天叫我水洗了 水洗大法 上面有很多的灰 已经结垢了 狂喷他

网友:
我估计还是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和我想到一块儿了,这种问题我总是水冲之风枪烘之

网友:
刷完了 出了一次突然掉电 之后强行绿黑接 ATX保护的情况 奇怪的是 把从前方正的AWARD BIOS 刷GIGA原站的AMI BIOS好象没问题了 正在烤机中……  不知道还会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