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 2 有检查定位软件吗? 如 R.S.T 之类

楼主(2007-06-17):
DDR 2  有检查定位软件吗? 我用R.S.T在945主板上检测512MB单面  在最后一行就全部都有代码的 在其他的主板上检测也是一样 用915主板和另外一条检测时间 也是这样!求较 有R.S.T之类的检测软件吗?和定位法

网友:
现在好象还没有听说 ,知道的给说一声。

网友:
我见过有种 内存检测仪是 DDR和DDR2的 但价钱要7000到8000 觉得很贵 !没有RST之类的 看来修DDR2 是没有什么可能啦!

网友:
第二代的要换BGA,那个问题好像不太好解决吧,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