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些比较基础的电压代码

楼主(2007-06-17):
让各位同行见笑了

VID信号。
VCC_VID的1.2V是否正常。
VRM线路
。。。。。。。

上面这一些都是什么东东啊?
还有很多类似的符号,能不能列出来都是什么作用说明一下!上课时老师都没说过,请教了。谢谢

网友:
请你看一下我翻译的帖子里的这一段话

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要通过5根所谓"VID"的针去影响CPU的标准VCore。这些针每个都有一个高于或低于1.2V电压,如果电压高则解释为“1”,如果低则解释为“0”。这些针上的电压是VID码的基础,由“1”和“0”组成了的控制器操作码决定CPU电压的默认值。

网友:
那VRM是指的什么东西呢

网友:
VRM: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9977931.html

vccvid
看字面应该是CPU里面VID相关单元的供电吧,脚位图上有它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