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在各种正常主板上的显示(东方资料)

楼主(2007-06-17):
跑0E ,13 ,26, 2B ,31 ,38, 42, 48, 4E ,52, 58 ,6F ,7F, 85 或任一代码后跑00 ,FF都是正常的. 41(华硕部分板)除外,如果是以上代码还不能正常显示则重点查显卡部分.
主板诊断卡

网友:
谢谢!!!
跑25那肯定就是显卡的病了~~~~~!!!!
因为跑到25要是不过,后面的码就不可能在有了!!!!
哈哈!!!小弟新人说错误怪!!!!

网友:
个人感觉比是绝对的 有的班子还是不一样的哈

网友:
41维修有专题!
一般是BIOS或BIOS电路问题~
25的维修也有专题!
要区分上显卡档25还是不上显卡档25
上显卡档25重点查北桥
不上显卡档25重点查南桥及BIOS电路

网友:
挡25也可能是bios,我就遇见过

网友:
挡25也可能是南桥

网友(2007-07-17):
听飞翔说过.代码到了25已经是初始化和检查板载设置了.
也就是说网卡,还有声卡有问题也会当25
本有人相关的维修经常.曾经修过一块MSI板.就是跑25,把网卡拆掉后故障排除

网友(2007-10-24):
我遇到过北桥虚焊档25的.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