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IS板跑C1

楼主(2007-06-17):
型号是P4S333-VM,查到内存旁的像场管样的五只脚东东(APL1581),与正常板的相比电压低,网上找不到资料,只找到APL1582,估计与APL1581一样,其IN接4500,不知是不是一个8脚场管,也找不到资料,正常的板上是4505,看来4505可与4500代换.最后确定是4500坏了.但没有代换的,不知怎么办了.请指点!

网友:
4500不是把1脚和5678脚连上就将就可用了吗?

网友:
我查了一下,第一脚接的是3.3V,而正常板上的5678脚出来的是2.6v,所以我没有接。

网友:
修好了,是那个4500坏了,换了就跑正常代码了

网友:
华硕的板4500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