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售假负载的几个缺陷

楼主(2007-06-18):
最近在淘宝买了478   462  775的假负载 上面有信号标注 这点比较好  原来都是用cpu座模拟的 不过在实际运用中遇到几个缺点:

478假负载上没有vccvid针脚 是设计者疏忽还是制造者遗漏  这么重要的信号居然没有

462假负载无法让主板提供核心供电  绝大多数高端的k7主板 必须上真cpu才能供电 单纯靠vid接地无法引导供电模块工作 至于什么原因我也不知 但设计假负载的人员应该要考虑这点 最起码要让cpu供电工作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假负载 否则等于虚设

775假负载 我刚买来时居然插不进去 卡住 用触刀磨了好些才插进去 一试居然也不能提供cpu电压 不知是位置接触不对位还是怎么的 一气之下寄回给卖家了 好在775的板子修的很少

网友:
这个发错了 应该发到工具区 请版主转移下

网友:
我的假负载买得早,是浙江买的,478的上次测神州板子发现靠定位缺针斜方向两针打阻为0,测新板也一样。我还当是数据针那两根就是这样的,也没核对。

关于AMD假负载,754/939/940上有个说法,462的没有,估计可能是相同的原因我贴上来,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看来,这个简单的东西还有不简单的地方呢!

网友:
偶也正想买呢,大家说一下使用感受。看明白了,楼主没有说他的假负载是从欣欣处买的。

网友:
不是欣欣那买的 不过估计市面上现在的都一样 一个模具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