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到块顶星845DE的主板,真把我折磨死了!

楼主(2007-06-18):
今天修到块顶星845DE的主板,真把我折磨死了!短接PWR-SW,诊断卡闪一下就灭,象是保护了。一般来说是有地方短路了,或是CMOS电路有问题,反复查过了没问题。结果上假负载却能够上电了,而且主板上基本测试点电压正常。CPU是赛扬1。7的,到别的机子测试正常,我以为是电源IC9241不良或是CPU座的毛病,全部换了没有解决问题。然后又发现把客户的风扇拨掉或是换成别的风扇能正常上电了,但走FF。而把客户的风扇拿到别的机子上用一切正常!搞不懂了撒,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兄弟帮俺一把?

网友:
我也不太明白,反正就是给CPU供电那块的三级管有坏的,肯定是这病!!!
你用万用表测验一下,要是觉得不准,就拿风枪吹下来量!!!

网友:
CPU供电1。7伏多,很正常呀,那也有坏?不过听你的,明天换了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主,小弟新来的说错误怪哦(反正吹三级管也不怎么费劲)
但我碰到的很多主版一加电就灭,有很多都是那几个三级管搞的鬼!!
你实验一下吧!!!应该不会错的!!!!!

网友:
怕的是场管加点击穿哈      还是取下来测量稳当点

网友A:
可能是CPU核心供电MOS管软击穿

网友:
会不会是CPU坐出问题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CPU核心供电MOS管软击穿

什么是软击穿????

网友:
软击穿就是零件在线检查是好的,或者拆下来测量它是好的,但在通电工作的情况下就短路了或是漏电之类的情况吧!

网友:
就按FF修,先不考虑其它的,而且你说的短路现象也不算不正常,但要看看短路后能否再次触发。追问一下这板有复位吗?一般vcore值正常,板上有复位就不要考虑CPU供电MOS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