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返修台DIY配件----WEST N4400程序温控器-8条16段温度曲线控制

楼主(2007-06-18):
West 4400 是一种功能强大的程序控制器,适用于各种复杂的过程控制领域。典型
应用领域包括金属热处理和电子芯片生产。
  自由编程  程序结束继电器输出
  延时启动  掉电保持
  自动保持  自适应算法
  MODBUS 或ASCII 通讯  计算机组态
• 控制类型PID 控制,带预整定、自整定、手动整定或ON/OFF 控制功能。单加热输出或加热/冷却双输出。
• 自动/手动从前面板选择,无扰动切换。
• 输出配置最多3 个输出。其中:最多2 个控制输出(加热/制冷),或最多2 个报警输出和1 路变送输出。
• 报警类型过程高/低报警、设定值偏差报警、带报警、逻辑“与”/“或”报警。以及1 路回路断线报警。
• 人机界面6 按键操作,双4 位13mm 和10mm LED 显示,8 位信息显示,LED 状态指示灯。
• 计算机组态支持计算机组态(无需通讯选件)。
程序
• 程序段数8 条,每条16 段(Ramp/Dwell/Join/Repeat/End)最大延时时间99 小时59 分钟。
• 自动保持可灵活设置。过程值超出设定的范围时,程序自动保持,确保有效的时长。
• EOP(程序结束)继电器标准配置,用来指示程序是在运行/结束。
• 延时启动从初始化到程序启动最大延时时间99 小时59 分钟。
• 实时时钟(选件) 可以使程序在任何指定的日期启动,并且可以灵活确定掉电恢复的时间。
输入
• 热电偶B、J、K、L、N、R、S、T
• RTD 3 线制PT100,每线最大阻值50Ω(三线要平衡)。
• 线性直流0-20/4-20mA,0-50/10-50mV,0-5/1-5/0-10/2-10V。量程-1999 至9999,可标定,小数点位置可调。
• 阻抗热电偶和mV 输入时>100MΩ,V 输入时47kΩ,mA 输入时为4.7Ω。
• 精度满量程的±0.25% ±1 LSD(热电偶输入时冷端补偿误差小于0.7°C)。
• 采样频率每秒4 次,精度14 位。
• 传感器断路检测<2 秒(0-20mA 除外),控制输出关闭。热电偶和mV 输入时显示高报警,RTD、mA 或V 输入时显示低报
警。
• 控制和报警继电器单刀双掷继电器,2A,240V AC,机械寿命>500,000 次(电子过载保护继电器5A 240V >100,000 次)。
• SSR 输出驱动能力>4.3V DC,最大负载250Ω(10V 500Ω可选)。
• 控制直流输出0-20/4-20mA,0-10/0-5V,最大负载500Ω。精度±0.5%。
• 变送输出0-20/4-20mA,0-10/0-5V,最大负载500Ω。精度±0.25%。
• 事件输出选件4 个程序段事件继电器,单刀单掷继电器5 A,240V AC,>100,000 次。
• 远程程序控制干触点或TTL 数字输入,用于运行/保持、放弃、X60(分钟/秒)和程序选择。
• 通讯2 线制RS485,传输速率1,200 至9,600 波特率,West ASCII 和Modbus 可选。
操作环境
• 温度和湿度0 至55°C(贮存温度-20 至80°C),相对湿度20% 至95%,无冷凝。
• 电源100 - 240V AC,50/60Hz 7.5VA(可选20 - 50V AC,7.5VA / 22 - 65V DC 45W)。
• 前面板防护等级IEC IP66(背部防护等级为IP20)。
• 认证CE,UL 和ULc

http://www.automate-ace.com/WEST4400.pdf

网友:
神港 PCD-300系列

PCD-300系列

PCD 可编程控制器
●操作简单,程式规划容易,省去烦琐的设定
●提供多种输入信号与多功能选择
●提供 1 组(可规划)警报输出的标准配备
●提供 9 组程式,每组 9 个 STEP
●仪表精度为 0.2%
●多种特选功能
●采样周期 0.25 秒
●低价位,高性能,操作方便
●通过 ISO-9001 认证及 CE 、 UL 等安规
适合于工业自动化程序控制工程

网友:
台湾TAIE温控器-FY系列 4位微电脑程序控制器/温控器

1、万能输入、参数人机交互设置
2、测量精度高:四位显示(14Bit解析),高速采样
3、多种输出模式:继电器、4-20mA、脉冲电压、SSR(单相/三相)SCR(单相/

三相)、比例马达控制
4、多达17种警报模式可选
5、两组八段程序控制,斜坡升降温控制
6、主副控制和遥控功能
7、RS485/232通讯功能
8、国际标准尺寸,系列全
9、高稳定、高可靠,台湾TAIE专业保障

网友:
ALTEC AL808/809系列工业调节器

采用先进的PID调节算法,PID自整定及分段输出功率限制功能,具备无超调及无欠调的优良控制特性。
    AL808系列仪表功能强大,具有组态灵活、适应性广的特点,适合温度、压力、流量、液位、湿度...的精确控制。
    AL809系列工业调节器是专门针对执行器为电动调节阀门的应用场合设计的仪表,输出为开关动作,可直接控制电动调节阀电机的正转反转

输入信号: 可编程多种热电偶、热电阻、mV及标准信号的输入,还可以扩充输入信号

测量精度: ±0.2%FS±1个字

采样速度:
125毫秒

控制算法:
可编程采用ON/OFF或PID调节算法,具有PID自整定功能。

输出方式:
模块化输出支持SSR电压、线性电流(电压)、继电器触点开关、可控硅单相过零触发输出、可控硅三相过零模块

报警方式:
有上限、下限、上偏差及下偏差等多种报警模式及上电免除报警等功能

通讯功能:
RS-485或RS-232

曲线控制:
曲线数目: 1条,具有分段输出功率限制功能;
曲线长度: 可选4段、8段、16段或30段
程序循环次数:1-200次式连续运行

面板尺寸: 可选96×96mm,48×96mm,96×48mm等面板尺寸规格
电源: 100 to 240V AC    50/60Hz,24V AC/DC 50/60Hz
可选附加功能: 测量值变送、模拟遥控设定、第二设定值功能、打印记录……

网友:
RKC REX-P48/96 程序温控器

资料不可复制,请自行下载
http://www.rkcinst.co.jp/chinese/pdf/p4896_01c.pdf

网友:
台达温控器DTA/ DTB /DTC系列

主要市场︰ 塑胶,薄膜,锅炉,电缆,轮胎,中央空调

产品规格︰ 1. 台达DTA系列基本功能型温控仪是广大用户实现精确温度控制,并兼具可靠性及方便性的理想温度控制产品.它包含PID,ON-OFF和手动控制三种控制方式,一组控制输出,自整定(AT)功能,可以方便的找出适当的PID参数.传感器输入可由参数设定多种类型的热电偶和热电阻,输出型式有继电器,14V电压脉冲,4~20Ma三种,并具有键盘锁,两组警报输出以及RS485通讯选购功能.
特性 :

提供 PID 、 On-Off 、手动输入三种控制方式。
自动调谐 PID 参数。
可接多种热电偶 (B 、 E 、 J 、 K 、 L 、 N 、 R 、 S 、 T 、 U 、 TXK) 及白金电阻 (PT100 、 JPT100) 经由参数自行设定。
内建两组警报开关,各提供十一种警报模式可供选择。
摄氏及华氏由使用者自行选择显示。
两种按键锁定功能 (1: 全按键 ;2: 只锁定功能键,上下键仍可操作 ) 。
四种面板尺寸可供选择 (4848 、 4896 、 7272 、 9696) 。
可选购 RS485 通讯接口 (Modbus ASCII 、 RTU ,鲍率 2400~38400) 。
传感器取样时间 0.5 秒 / 次。
具 IP65 保护等级及 CE 、 UL 产品认证

温控器有继电器,电压,电流三种输出方式,并且可以使用MODBUS ASCI I RS485通信
方式方便地与其它设备进行数据交换.

2.台达DTB系列进阶功能型温控仪是高智能,多功能集成型温度控制产品,包含可编程控制, PID,ON-OFF和手动控制四种控制方式,可编制8段含8个步骤的温度控制曲线,两组控制输出可分别设置加热/冷却模式,除热电偶和热电阻外,还支持模拟量输入,自带RS485通讯,支持ASCII/RTU格式,有继电器,14V电压脉冲,4~20Ma, 线性电压四种输出型式供选择,包含DTA所有其它功能.
特性 :

提供 PID 、 On-Off 、手动输入及可编程控制 4 种方式。
两组输出功能,可自动调谐两组 PID 参数。
可接多种热电偶 (B 、 E 、 J 、 K 、 L 、 N 、 R 、 S 、 T 、 U 、 TXK) 、白金电阻 (PT100 、 JPT100) 、模拟电流 (0~20mA 、 4~20mA) 及线性电压 (0~5V 、 0~10V) 。
最多可选择 3 组警报开关,各有十三种警报模式可供选择。
摄氏及华氏由使用者自行选择显示。
两种按键锁定功能 (1: 全按键 2: 只锁定功能键,上下键仍可操作 ) 。
四种面板尺寸可供选择 (4824 、 4848 、 4896 、 9696) 。
全系列内建 RS485 通讯接口 (Modbus ASCII 、 RTU ,鲍率 2400~38400) 。
热电耦及白金电阻取样时间 0.4 秒 / 次,模拟输入取样时间 0.15 秒 / 次。
可自行编辑 8 段温度控制程序 , 每段有 8 个步骤 , 共 64 段对温度及时间的控制。
可选购 CT ( 电流检测 ) 功能,由警报设定输出。
可选购 Event ( 事件 ) 功能,可利用 PLC 或开关控制启停和切换两组不同的设定温度。

3.DTB阀位控制器用在利用两个输出讯号来控制阀位马达正反转的场合,当正转讯号动作时马达即正转;反转讯号激活时,马达则反转;而当两种讯号都未输入时,阀位就保持固定开度。它包含DTB系列全部功能,具备马达从全闭到全开时间输入,马达位置反馈信号输入,防止马达死锁等特殊功能.
特性 :

1) 系统程序专为阀位应用场合开发,参数易于设定且控制精度高,特别适合应用于大楼中央空调,冷冻库,工业窑炉及印染等 行 业的相关设备。
2) 内建阀位系统环境 PID 参数 Auto Tuning 功能。
3) 内建 4 组 PID 参数,在不同设定温度时,可以设定或者系统自行 切 换到最适合的 PID 参数运 行 。
4) 外部接线具有互锁功能,正 / 逆转讯号 不 会同时进入,避免造成阀位马达烧毁。
5) 具有阀位回授讯号功能,可依阀门种类 不 同由参数自 行 设定是否开启。
6) 配合具回授功能阀位,所有系统参数皆可由 Auto Tuning 自动测得, 不 需手动输入,如:马达运 行 时间、回授讯号最小及最大范围等。
7) 系统输出 / 输入及控制方式等同于 DTB 系 列 高性能机种。

4.台达DTC系列是在DTB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无面板高智能机种,具备DTB主要功能,具备可编程控制功能和仿真量输入,体积小,导轨安装, 适合在具备上位机,例如人机界面,PLC的控制系统里使用,可以为用户节省系统主机资源,简化电气柜外表设计,并使系统温度控制更加独立而精确.
特性 :

1) 具备 DTB 温控器全部控制功能 , 可编制 8 段温度控制曲线

2) 体积小并以铝轨方式安装 ( 可减少开孔成本 ), 适合安装在电气箱内

3) 支持 Modbus( 通讯协议 , 可容易与各品牌人机或 PLC 联机

4) 扩充机可随主机自动定义通讯站号

5) 参数由台达通讯软件设定 (DTC 通讯软件 )

6) 适合于监控系统及多机联机的应用需求

7) 扩充机可快速并接主机使用

8) 没有面板及按键

9) 自带 RS485 通讯 , 通讯电路采用隔离设计

10) 支持仿真讯号输入 , 最小采样周期为 150 毫秒

11) 两路控制输出

网友:
价格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