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7-06-18):
上次张先生提到,用老钢笔里面的吸墨水钢片,这东西似乎太难找了,我想了半天,找到个易拉罐提手,看看应该可行!虽说是铝的,强度低,但因为尺寸小,折弯后承受一定的力还是可以的。
说干就干,工具:剪刀、镊子钳、尖嘴钳、502胶水。费时间15分钟左右。
第一张图中缺少部分就是被俺剪来用的部分,比小指甲盖还小,细心弯成“Z”字形就行;
第二张图就是装上去的样子,502胶水还没用,因为我没有,但就是这样也已经能用了,就是怕风扇震动久了可能会震掉这扣子,所以还是应该胶一下固定。
注意点:
1、铝是导电的,伸入370座下的部分只能1mm左右,否则碰到CPU触针就有短路了!
2、主板PCB上有线路,好在表面有绝缘涂层,另外,易拉罐提手的内侧恰巧也有涂层的,因此和下面也不会短路,哈哈,真好。
3、散热扣具需要调校,力不能太大,同时仔细检查是否贴住P3表面。
总之,370断扣是常见的,原因是扣具力太大或野蛮安装。有种3扣风扇,我也有的,但仔细看后发现因为受力偏侧,并不能确实贴住P3表面,所以扣子修补方案有实用意义
cpu

网友:
我也有二块板上的座断扣了,我也试一下,看效果怎样。

网友:
LZ的方法学习了,但有个问题,因为是铝的,强度低,在扣上使用时,会不会因长时间使用,造成虚扣而导无法很好散热,造成不良后果呢?

网友:
我一般是找修不了的主板直接换座,换座也不太费事

网友:
大师出招,支持啦!!!!!!!!!!!!!!
给大师个建议:最好中间部分完全贴在座上,可以保证牢固和耐用。我做的时候是中间完全贴合的,所以很牢固。比换座简单多了,不好收钱倒是真的,给自己,给朋友做还是很不错的哦!!
[
]

网友:
张老说的好,俺再拗一拗,改进一下
回“OK没问题”,因为尺度小,强度足够了,你自己弯一下看看好了。当然,扣具还是要调整一下。很多AMD用的太猛了

网友:
呵呵。不用那么复杂!换一个462的风扇就好了。要带那种三个卡孔的哈

网友:
哈哈,楼上的方法更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看帖不仔细啊,说了,那种462用的3扣风扇我也有的,但事实上并不能贴住CPU表面的!我用过不止一种

网友:
我一般是换那种三个卡孔的462的风扇

网友:
我的权限是多少,怎么图片都看不了?

网友:
楼上可能是你的浏览器的问题,或者网挂的地方不一样造成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是扣子没什么弹性。取下扣子用手弯一弯就可以了,牢固得很!接触也是决对的好

网友:
要快乐幸福一定需要安排

网友:
呵呵,这是一个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种3扣,弹力调大的话容易压碎CPU核心右上角,弹力小了左下起容易贴不住,当然导热膏多涂点应该好些.

网友:
好办法。。。
佩服!学习!

网友:
好办法。。。继续学习中

网友:
我是直接找462的风扇装上去的,462的是3扣的

网友:
不管怎么说,做总比不做好
不管怎么说,做总比不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