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行宽小不可调

楼主(2007-06-18):
现在有一台17寸的显示器(796M2),行宽小不可调。已换过TIP122与阻尼管,无效,行宽电路上的原件全补焊过。TIP的C极为24V,B极为1.2V.现在不知道该查哪了?

网友:
行幅小 TIP122及行幅調整電路

還有 除了行幅小之外 亮度正常嗎?屏幕有干擾嗎?

网友:
图象缩得很窄啊,亮度看起来不正常啊.图象很暗.

网友:
查下二次电源,二次电源电压低也会图像窄,场幅宽.

网友:
而且会亮度不足,上高分辨率故障更加明显.

网友:
TIP122的电压不太正常,依线路查电压,很可能是一个0。33的电阻烧掉和一个IRF630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