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码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6-18):
不跑码是什么原因?谢谢指教~~~
原因

网友:
呵呵,有點太籠統了吧
各個部件的工作電壓不正常、無復位、時鐘不正常、橋。。。。。。
都會是 FF/00.......

网友:
不是FF/00,是什么都没显示~~~,如果有复位,有时钟,CPU供电正常~~~还有哪些可能?

网友:
太笼统,不好回答,建议你查供电

网友:
供电主要查哪些,不知道有哪些要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