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915PL-G主板维修

楼主(2007-06-18):
这一阵子多次修到的这个型号的板子,就修好了一个明显烧坏的修好了,其它的一个也没有修好,对他的关键测试点不明白, 想搞一份电路图,看看,同行有没有人有的,发出来看看,
还有就是谁修过这个板子的也说一下,他那个地方易坏,BIOS是不是重点

网友:
你没有修出来的都是什么故障 ?

网友:
楼主描述一下故障现象!!!

网友:
加电后不跑码,跑FF的,
复位正常
在论坛上看到很多人在修技嘉915的板子,不过我没有什么收获,准备买假负载,不买不行啊
我平时也就是测试一下一些基本的电压,刚刚换了个老板,连个示波器也没有,

我这几次修的都是:
主板电正常
内存供电也正常
32。768也正常
换过I/O
刷过BIOS
由于没有假负载。对没有座没有怎么测试,并且对这个板的电路图没看到过,PCI-E没测过,

网友:
915的主板容易坏,内存供电管,CPU座空焊,还有一个就是IO

网友:
强啊!915的主板容易坏,内存供电管,CPU座空焊,还有一个就是IO

网友:
775的CPU座子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
请大家总结一下,915的主板该怎么修,请大家给个维修思路,现在这种很多,但修的效果不理想,今天在我手里又挂了两块

网友:
今天终天修好了一个技嘉915的板,I/O不行了,换过就好了

网友:
各位师傅门 ,上边的显卡插槽和 DDR2代的测试点 怎么测啊? 显卡插槽的共电 时钟  复位 内存的共电时钟都是怎么测的啊 请各位师傅门指点一下 本人不胜感激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