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进空气怎么办

楼主(2007-06-18):
客户拿来一块40G硬盘,侧面接封处银色封条纸有5毫米损坏,软件检查有六个坏道,请问进空气了怎么办,坏道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马上用不干胶贴好,影响不大的;否则时间长就麻烦了。

网友:
呵呵,以前不注意这些的.以后会小心的

网友:
伺服口进了灰尘是可以修复的.不过硬盘的密封要求相当高.一般有专业硬盘维修无尘工作台.由于灰尘颗粒落在盘片上再加上硬盘在高速运转的工作过程中会使盘片划伤.   "硬盘有价,数据无价".还是先救资料吧!

网友:
~~~

硬盘内部并非真空,里面本身就是有空气的,而且以前我看到过有些硬盘并非密封的。
简单地说应该这样来理解:磁头和盘片是无限接近但不接触,只要里面的尘粒大大小于磁头和盘片间的距离,那么我们就可以简单地认为这是“无尘”的。
硬盘封口破损,那么很容易就进去了“较大”的尘粒,在硬盘飞速转动的时候,这些尘粒在盘片上飞速“跳动”很容易就会“打或划”伤盘片。
你的盘已经有坏区,应该马上粘好破损处,硬盘嘛,随便拿来用用就行了,不要再用了存储数据,以免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