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通电源长鸣,CPU和电源风扇转,系统不启动!

楼主(2007-06-18):
今天上午我清扫主机,清扫后安装完毕,计算机出现故障;第一次启动:打开电源插板,按下主机开关按钮,计算机电源指示灯亮,后开始连续长鸣报警,显示器未响应,按关机按钮无法关机,于是切断电源;疑似有轻微的烧胡味!第二次启动:刚打开电源插板即开始启动;电源风扇和CPU风扇开始转动,电源指示灯亮,连续长鸣报警!无法关机!2x
根据自己初步分析,在不去想硬件损坏的前提下,进行了拆机,重新将所有零件连带CPU全部拔插了一遍;故障依旧;于是排除了内存或显卡未插好的故障;接下来进行了拆件检查,在拔除所有零件后,只保留电源和主板,报警声依旧,无奈拔除了主板电池,又短接放电,可开机CPU风扇和电源风扇仍然转动不停;后又将CPU拔除,故障依然;
然后进行了电源测量,将电源独立拿下,接上电线,紫线有5V电压输出,然后短接绿线和黑线,电源开始工作,依次检测插头的供电电压,均为正常,排除电源故障。
至此,我个人确定是主板损坏,接下来作了以下检测:根据我个人掌握的知识,首先进行了观察,仔细查看了主板上所有电子元件,未见异常(电容无明显损坏,其他芯片和电阻等也未见明显烧灼痕迹),无奈抱着电路板闻了一通,又加电闻了一通,怎么也闻不到烧胡味;又按照资料对主板上的电源插座进行了对地阻止的测量,测量结果正确,真无奈加三级了……

后找来电路图自己分析,个人感觉可能是可能是某些元件烧毁,导致绿线开机短接成低电平,但后来看网络上朋友的帖子,说是某些门电路跟绿线短接造成绿线被拉至低电平造成的故障,我越看越晕,最终晕倒了……听说现在POST卡便宜,我花15块买了个卡子,插上电源后,+5、-12、RUN、RST灯亮,后发现无+12V供电,把CPU的辅助供电接头接上,+12V供电正常(P4级主板不接这个也应该亮吧?谁知道告诉我不接无12v供电对不对啊)。k7{l电路自己没跑呢,一个是对板子维修连半瓶子都没有,二是希望有在做主板维修的朋友,能给出更好的建议(自己的板子,当初喜欢,花1400多买的,出去维修我们这里没有搞芯片级维修的主,那些哥们都是靠换电容过日子的;自己修理又实在是怕修坏)
希望有类似故障又已解决的朋友和作计算机主板维修的朋友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多谢!
*指示灯依次是:+5V、+12V、OSC、CLK、RUN、-5V、-12V、BIOS、RST。
(a,C
I4f$t3S主板:V星K8N。

网友:
我回一个!刚才修好了一块主板就是加电不停的报警!查CPU供电刚开始正常,可是后来就没有电压了!应该是对地了!主板内存旁边有一个电阻明显鼓包!换过之后故障依旧!
我从新再查内存供电,发现没有电压!是3055!怀疑是它造成CPU供电短路!换过之后故障排除!
你可以也查查内存或显卡供电!

网友:
都装上去看POST卡有没跑码。一般开机长鸣是内存部分问题

网友:
又将CPU拔除,故障依然.

从这看来应该是I/O部分出了问题(做卫生造成的).
没有CPU 能够发出连续长鸣报警的只有这部分了(去掉BIOS也一样,楼主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