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主板的怪问题!!!

楼主(2007-06-18):
昨天修了块intel d845epi的板子,是客户内存插反导致内存供电mos管18n03坏了,更换后内存供电正常,但出现一个怪现象coms跳线插2-3 bios config能正常开机进自动bios设置好后,重启提示把coms跳线插1-2 bios normal ,把跳线接normal后黑屏,诊断卡跳03,不知什么问题?那位老大遇到过这种故障的指点一下

网友:
你先插2-3进BIOS设置好后,然后不关机改为1-2,保存设置。OK

网友:
已经修好,换了个cy1.7能正常启动后刷了个老版本的bios,装上客户的cpu cy2.4就能正常启动,可不知道怎么回事,插反内存烧了内存供电mos管,bios怎么会出错呢,那位老大帮忙给解释一下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