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UT60H万用表,请介绍一下

楼主(2007-06-18):
网上看到UT60H万用表除了万用表功能外还可以测电容,当频率计用(感谢小胖版主,以前我根本没有注意到)还可以测量温度(正好在我们要用的范围内)有谁用过希望介绍一下。
http://www.hb17.net/product.asp?id=653

附件里有些东西也不了解,也请讲一下。
附件:表笔、点式温度探头、电池、测试夹、说明书、保修卡、标准、测试软件、表笔灯(UT-TL)*、带灯表笔(UT-L1/L2)*

产品描述:
UT60H
UL/CUL(CAT IV) 粤制19000019号 产品专利号:ZL00 3 24304.4
技术指标
基本功能 量程 基本精度
直流电压 4V/40V/400V/1000V ±(0.1%+5)
交流电压 4V/40V/400V/750V ±(1%+4)
直流电流 400mA/4000mA/40mA/400mA/10A ±(0.5%+10)
交流电流 400mA/4000mA/40mA/400mA/10A ±(1.2%+4)
电阻 400W/4kW/40kW/400kW/4MW/40MW ±(0.5%+10)
电容 40nF/400nF/4mF/40mF/400mF/4mF/40mF ±(1.5%+20)
频率 4kHz/40kHz/400kHz/4MHz/40MHz/400MHz ±(0.01%+3)
温度 -40℃~400℃ ±(1%+5)
特殊功能
二极管测试   √
通断蜂鸣   √
低电压提示   √
电压测量输入阻抗 200kW √
数据保持   √
电源 9V电池(6F22) √
最大显示 40000 √
自动关机   √
睡眠功能   √
最大值/最小值   √
模拟条显示   √
显示器尺寸 63×31mm √

一般特征
机身颜色 红色+铁灰
机身重量 312g
机身尺寸 177×85×40mm
标准配件 表笔,点式温度探头,电池,测试夹,说明书,保修卡,标准,测试软件,表笔灯(UT-TL)*,带灯表笔(UT-L1/L2)*
标准内包装 彩盒
标准包装数量 40台
标准包装尺寸 595×400×326mm
标准包装箱毛重 25kg

*需要附加收费
以上技术规格可能因产品改进有所改变,恕不另行通知。

网友:
张先生上的网上报价太高了吧,你还不如要个UT60G

网友:
修主板不必要用到400M,还有就是这个是四位半的吧,很高档的,我用过UT60CN,不错,响应很快,

网友:
实际要买的时候也就是¥400,不买频率计,不买电容表也不买温度计我觉得还是不错,就是我自己有这个意向。用过的给介绍一下,好象还有软件,光盘之类的东西,不知道干啥用。

网友:
送的软件是用来把数字表与电脑的主板相连,主要是用来收集你所测的数据并且分析用的,它还会送你一条与电脑相连的RS232数据线,如果你测很多点的话,它会记录下来,不用你手工写,很方便的,不过就是要钱多!

网友:
谢谢楼上介绍。

UT60H算是能达到400M等高指标最便宜的一个,如果买了这个东西,示波器就不一定要买了。买个频率计200多一点,实际不换探头最多只能测到50~150M,高段的阻抗太低,修主板不行。400M现在的主板还是需要的。UT60G只能到60M,有点低。不知道有没有探头送哦。

网友:
是不是买了这个就不用买示波器了?

网友:
现在不清楚性能,特别是频率测量部分。另外UT60F的带232串口线,H的反而附件里没有,很是奇怪。

网友:
张先生 要换万用表了啊,期待测试结果

我的胜利97老感觉自动量程不是很准确,感觉有点不稳定。

有时间觉得好工具还是重要的,虽然贵一点,不过用得顺手,舒服

网友:
ut表测频率不准每次测14.318兆都测成30多兆

网友:
打到厂家去问说将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晶体一脚我一测 才几十K的频率

网友:
楼上用的是那个型号?也是UT60H?

网友:
我的9707也能测温度,只是没有频率档。

网友A:
张老,我个人觉得主板维修过程中示波器的作用是不能用频率计来代替的,而且表的频率档,我就从来没有用过,以前一个杂牌的BinjiangT-9927B数字表(我在网上都没有搜到过这表的资料 ,说明书也不在了,表的反应有点慢,不过也跟了我三年有些感情 ),说明书上说能测20M,我连14M的都没有测出来。现在手里用的是胜利VC97,也没有测出来。

网友:
这表有那么强吗....

网友:
看来大家对万用表上的频率计都觉得不好,看来我要用下面的东西来自制了。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2d9c0a1c8ebeb.j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张老,我个人觉得主板维修过程中示波器的作用是不能用频率计来代替的,而且表的频率档,我就从来没有用过,以前一个杂牌的BinjiangT-9927B数字表(我在网上都没有搜到过这表的资料 ,说明书也不在了,表的反 ...

和我一样也用V97,感觉这表有点不稳定啊

网友(2007-07-19):
我用的是ut50A我觉得一般够用了。

网友:
我只有一个UT60B

网友:
我现在想学修主板,买个什么样的万用表划算呢

网友(2007-09-19):
我现在手里有一个UT60B

网友:
我用的是UT70B 感觉反映不是特别快。。而且频率档也不是很准确。

网友(2007-10-27):
ut-60c的呢?价格差好多啊

网友(2008-05-02):
我也只有一个MAS830的杂的不能再杂的表了~!!!!!!

网友:
我用的是我老丈人给我的DT9205A,除了感觉有点费电,电池消耗得快一些也没什么毛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