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们做个主板图示资料

楼主(2007-06-18):
请老师们做个主板图示资料,像下面这个图一样,标明经常测量的各部份元件的电压!谢谢

张先生提示:完稿的图在下面的帖子里
[原创]主板测试要点图示(修订稿)
请到下面的网址找新的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iewthread.php?tid=10488

网友:
这是我拿来征求意见的东西啊!
先要多提意见,特别是不足和改进意见,有什么看法都可以说,对不对,能不能做到可以先不管。当然做不到的最后可能还是做不到,但总比不说好。

只有大家给出了意见,才有可能尽力做好,否则就成闭门造车了。

网友:
针对这些图示,可以写些故障,,应该重点查哪部分...

网友:
这是个好办法,把要查的重点元件的参数都标出来,一目了然。

网友:
现在修板越来越来越省事了,讲得越来越透彻了.

网友:
标个图示出来是让新手对修板有个表层的认识!
但有些新手却误以为修板很容易!
到了要跑线路的时候就束手无策了!
建议新手从电路基础学起!再学模拟电子技术和数字电子技术!把基础打好,跑起来就快了!

网友:
真是体贴啊!一定要把基础打好!遇到疑难杂症,还得靠理论!!!

网友A:
这种看图识字的方法只能用在启蒙阶段,真真的水平还是要靠扎实的功底。只是对初步认识有点好处。

网友:
这种做法真的很好,很有用,有时看资料看来看去的都不知道所说的东西在哪里,要怎么测试
有时数脚位方向也搞不对,这样标示了,学起来就快多了

网友:
那图真好,看了就爽,一目了然

网友:
支持~~~新手学习有动力一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看图识字的方法只能用在启蒙阶段,真真的水平还是要靠扎实的功底。只是对初步认识有点好处。

刚刚开始学的人有点用,但是也不能生搬硬套,每个板设计上都不会一样的.
如果你修板修了1个月,还不能认识主板上的基本元气件,那你可以不用做这行了

网友:
看到了很多东西哟!!!!

网友:
我还是觉得基础是最重要的东西,没有了基础,不管用什么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
感觉对我们这些还没入门的来说,作用不小,既可以深刻认识主板的各元件和作用,有能简单的修一些板,这样信心就大点,再深入学习理论,感觉快点!本人观点!

网友:
这张图的确不错

张老师幸苦了

网友:
建议新手从电路基础学起!再学模拟电子技术和数字电子技术!把基础打好,跑起来就快了!9494修板没有捷径的,要一步一步来的!

网友:
受益非浅啊

网友:
南桥上面那个?问的晶体到底是什么哦,有什么作用的啊?

网友:
有用,对新手来说是个很好的提示,光看书又对不上号,真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