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达15液晶 通最后红灯一直亮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06-18):
美达15液晶 通最后没有按开机开关.红灯就一直亮着(正常是绿灯亮),
按扭全部失效
屏幕偶尔会闪一下白光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就这两块板 没有烧痕 没有异味!
原因

网友:
应该是MCU的问题,就是在槽里安的那个块
像是程序问题吧,
这种估计不太好解决,建议换成通用板吧!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刷MCU。刷了还不行的话换板。要确定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A:
刷?所谓的刷法?
我真不懂,你要是说主板刷BIOS,我还知道如何下手,可这个是显示器的,我不懂的刷,
请问,是不是要有专用的设备?还是?
请高人指点

网友:
显示器里面有个存储块,刷它就行了

网友A:
我晕,楼上的同志,你又白搭上一句了,我知道
可我没那设备,什么个刷法,我晕

网友:
找个可以支持你MCU型号的编程器,把数据写到里面就好了。不过数据不好找,原来的这个不能用了,可以找个一样的机器把他的数据读出来,写到你的MCU里。

网友:
应该检测一下各个电压看一下是否电压不正常

网友:
是驱动板的问题 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都是换驱动板的 而且没有一次不成功的哦

网友:
MCU`和信号电路板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的灯管有了问题啦,一般现在的高压条都是带保护的,如果是开机就闪一下,就一直亮红灯的话。换灯管就行哟!!

网友:
原因很多
高压板与主板分离的,能闪一下白光(是否是图像闪一下),如是图像闪一下,可能是高压板上电压故障,
有修过一高压板,保险电阻烧,后找一普通电阻换上,图像闪一下无显示,后直接接铜钱OK
至于开机亮红灯,慢慢检查再报上来

网友:
刷 液晶MCU的设备有的人应该不多,有点麻烦的。

网友:
要买个编程器.把那个程序块放在编程器里刷的.刷好后再上到液晶显示器驱动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