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口引发的故障

楼主(2007-06-18):
今天修到一块板,进系统的时候发现IDE2口能正常使用,IDE1就比较怪了:不插数据线的时候能点亮,但是哪怕就是只插数据线(正向:长的那段接IDE,66的线)不接硬盘时居然过不了内存,更奇怪的是反向插66的线时却能够正常进系统,还有用以前33的光驱线怎么接也能进系统.
不知各位高手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啊,帮忙说说!谢谢了!

网友:
你有没有量IDE1对南桥的阻值。

网友:
换66线试了吗.

网友:
IDE2不是可以用吗,这样,用表对地对着IDE2去量IDE1看它们的阻值一样不,不一样的话就查哪个IDE2阻值不对的地方,边上有电阻,试着量一下

网友:
后来查了下阻值发现一个牌阻值不对,换了就OK了,呵呵!
谢谢飞翔BZ,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