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770PF行管无电压

楼主(2007-06-18):
此机是别人没修好转到我这的,开机测降压管J502的S极有210V,而D极的电压刚开机有但很快降为0V,也就是行管无供电,而TDA9112和行推动变压器的12V供电都正常,检查J502所接元件没发现问题,行电路也没有发现坏件,行包也是好的,此机好象有这个通病,请同行指点!

网友:
你这个问题还是出在二次电源部分,引起保护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主要还是查二次电源电路,检查高压包的反馈电路等,这个显示器应该是高压独立工作的,最主要的还是查行场扫描芯片以及周围的零件有没有变值的,同时建议补焊一下行场扫描芯片.

网友:
挺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