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换BGA的CPU座是怎么样把锡珠与焊盘对齐的?

楼主(2007-06-18):
请教一下,大家换BGA的CPU座是怎么样把锡珠与焊盘对齐的?凭感觉吗?偶今天第一次尝试换BGA CPU座,结果换完后绝大多数脚对地阻值都是无穷大

网友:
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在主板上画点线对齐,也可以把座的盖子拆下下弄,其实不用画你也可以在主板上找到很多参考点,多做几个就熟练了,不要怕浪费,我都不知搞坏多少个了....搞BGA是要付出代价的....现在凭感觉做出来成功率也挺高的啊!

网友A:
修不坏还想修好,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将CPU座内侧的塑料块用小刀削掉,直到以水平角度能看到座上的锡珠为止。
分为X轴和Y轴来削。
然后以X轴和Y轴的锡珠都能对准焊盘上的焊点为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不坏还想修好,那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我们要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嘛。大家在此提出问题,是想通过你们这些高人指点一下,少走弯路,比自己瞎摸索快些嘛。